[Ansys仿真] 求助:siwave提取net的s参数

楼主(2014-12-23):
为何我的板子(图1)此处没有任何网络,但是打开《siwave中文培训手册》中的siwave_board.siw(图2)却有网络?

请问我是哪里设置不正确吗?在我的板子里面,提取某个net的s参数时,所有的net都会被包含进去,但是siwave_board.siw就不会,求大神指教!

楼主:
是不是Allegro导文件过去的时候出问题了?但是没有报错啊

网友:
为plane的就不会显示

网友A:
其实软件上面有提示  右上角
SIwave always includes net containing at least one 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软件上面有提示  右上角
SIwave always includes net containing at least one plane.

版主,果然强大,其实我是trace,只不过在Allegro里面加了“泪滴”,这可害死我了,加了泪滴就会在pad的地方变为plane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软件上面有提示  右上角
SIwave always includes net containing at least one plane.

版主,还想请教你个问题,勾选这个是提取全波SPICE子电路,我想问的是:
这里的“全波”怎么理解?

网友A:
全波就是包含静态,准静态场的分析
简单来讲,时域做FFT到频域有0-Fmax,为保证精度要从频域转到时域时也应该确定DC-Max Frequency以及step 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波就是包含静态,准静态场的分析
简单来讲,时域做FFT到频域有0-Fmax,为保证精度要从频域转到时域时也 ...

那我勾选了之后,既会生成s参数,又会生成SPICE吗?
S参数属于频域,SPICE属于时域,能这么说吗?

网友A:
S参数属于频域
SPICE有时域也有频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参数属于频域
SPICE有时域也有频域。

那是否在designer时域仿真时都是用siwave提取SPICE模型吗?那siwave看到的s参数意义在哪?

网友A:
那FFT的意义在哪?
不如读书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FFT的意义在哪?
不如读书解惑。

版主,我的意思是:siwave的SPICE模型是有它提取的s参数转换而来?还是说是另外单独提取的SPICE,两者没有联系?

网友A:
对于任何通道来讲,都是先提取S参数再转成等效RLGC。因为做FFT有一个带宽的问题,SPICE是无法直接提取的,即使你是Q3D这类专做RLGC提取的,其本质还是先获得频域能量参数,再根据扫频的带宽和步长生成等效的RLGC matrix。
有些pkg公司都不乐意提供touchstone原因就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任何通道来讲,都是先提取S参数再转成等效RLGC。因为做FFT有一个带宽的问题,SPICE是无法直接提取的, ...

哦,那这样看来,s参数的抽取将是不可避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