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样的焊盘做出来是什么效果!?

楼主(2014-12-23):
见下图蓝色框焊盘:做了一个开槽的焊盘,设置成没有镀锡的,这样做出来会是什么效果呢?我是想把它做成一个机械孔,用这个方法行吗?还是用board line在封装里画好呢,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内外层一样,做成非金属化过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层一样,做成非金属化过孔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