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CB SI 仿真时差分Clock问题

楼主(2014-12-23):
在用PCB SI 进行仿真时,能不能用cadence同时提取出差分信号的P和N,然后进行仿真,如何让两个信号做Math之后输出仿真波形,也就是仿真的波形是两个信号做math之后的,而不是单端的各显示一个波形,新人学仿真,去大神帮忙。

网友(2015-03-15):
直接从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的差分对提取拓扑就可以了 (找到差分网络->右键->sigxplorer)

网友(2015-05-06):
在约束管理器中,点击查分对DPr的名字(Xnet网络),右键选择sigxplorer。一般芯片的IBIS模型里会设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