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降压电路求解?

楼主(2014-12-24):
哪位大哥能解释下R2  R3电阻作用(阻值为240K)

网友A:
猜测:
 两个电阻为假负载,因为你没有稳压管,空载电压不定。

目光如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
两个电阻为假负载,因为你没有稳压管,空载电压不定。

还不是很明白,可以详细点吗 ,呵呵

网友:
把C1的容值报上来。

网友:
    当把电阻拿掉后,输出是220v电压, 所以我认为电阻的作用就是空载时把电压降下来,处在安全范围吧。

网友B:
    电容应该是10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应该是105吧?

 这个电容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常规的阻容降压

网友:
    空载时输出可不止22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