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各位高手及版主:2个不同的操作,如何用一个命令来实现

楼主(2014-12-24):
比如:用 alias F10 move
          用 alias F9 change
怎样可以让 F10 可以处于 move 或 change的状态?就是一个键,2个命令来回切换。注意:color toggle无法做到
请各位高手及版主,是否有哪个函数可以做到,也可以给以一些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自己写个函数在2个命令之间切换就好了,没有现成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2个命令之间切换的函数什么,请大神指点

网友A:
axlShell 可以执行命令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Shell 可以执行命令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总是t,没法作为判断的依据

网友:
procedure( moveAndChange()
  prog(()
    if(!boundp('Switch_Move_Change) then
      Switch_Move_Change = 1
      axlShell("move")
    else
      if(oddp(Switch_Move_Change) then
        axlShell("change")
      else
        axlShell("move")
      )
      Switch_Move_Change++
    )
  )
)

axlSetAlias("F10" "skill moveAndChange()")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