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kill对差分信号过孔进行挖铜时候出现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12-24):
我用skill进行大量的删除铜皮 建立铜皮过程中出现如下的提醒 然后skill就没有任何操作了  怀疑是不是要清理一下某个缓存文件啊?何解?

E- (SPMHA1-10): There is no more room in the database.

楼主:
大侠们帮忙看看啊 肿么解决

网友A:
如果要进行大量的SHAPE操作,可以把对SHAPE的操作放到axlDBCloak函数中调用,另外关于这个程序可以换个思路,直接绘制ROUTE KEEPOUT是不是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进行大量的SHAPE操作,可以把对SHAPE的操作放到axlDBCloak函数中调用,另外关于这个程序可以换个思路 ...

ROUTE KEEPOUT不太合适 走线会报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UTE KEEPOUT不太合适 走线会报错的。

可以在生成的KEEPOUT上添加下面的属性:
ROUTES_ALLOWED
VIAS_ALLOW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生成的KEEPOUT上添加下面的属性:
ROUTES_ALLOWED
VIAS_ALLOWED

axldbadprop 加属性的时候运行太慢 于是程序开始就先把铜皮disable了 程序退出时候再更新一下铜皮
铜皮的disable和update是通过script实现的,有没有简单的axl函数?
axlDBControl 好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xldbadprop 加属性的时候运行太慢 于是程序开始就先把铜皮disable了 程序退出时候再更新一下铜皮
铜 ...

可以在执行前把DRC也关闭掉
axlDBControl('drcEnable nil)
axlDBControl('dynamicFillMode 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执行前把DRC也关闭掉
axlDBControl('drcEnable nil)
axlDBControl('dynamicFillMode nil)

搞定了 就是把铜皮关之后 再继续对其它差分孔进行操作 不好找到,不过问题不大。
谢谢版主。

网友(2018-01-23):
    这个skill不能用,丢了5个贡献值:'(:'(

网友(2018-09-14):
    这个使用不了   我刚试了一下
    不知道楼主可以更新一下吗

网友(2021-08-21):
    这个是挖孔的SKI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