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散热问题讨论?

楼主(2014-12-24):
在做多层PCB设计时,在完成性能调试好后,批量产时发现PCB散热太大尤其是装进外壳内,虽然芯片上面贴散热片,但整个板子还是很烫,发高手指点下PCB设计时注意些什么问题可以减小发热量,越详细越好。

网友:
0.8-1.0间距打通孔,大面积的散热平面,厚铜

网友:
调试时不烫么?

楼主:
考虑的太肤浅了,路过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
发热比较严重的地方旁边和背面做大面积的铜箔,不要放元件和走线,有完整的平面,多打孔。PCB表面有较大区域的露铜。
以上如果板子比较大的就会比较有效。
如果没那么大面积,就只能从结构上考虑,贴个散热片,壳子上开孔,壳子设计时要利于散热。等等。

way
路过的高手请停下发表下意见。谢谢
way
谢谢回答

网友:
同网络的铜皮或者平面上面用同网络的过孔打几排就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