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请问用 skill 语言怎样设置下面的设置

楼主(2014-12-25):
请问用 skill 语言怎样设置下面的设置。funckey可以实现,想用skill来实现,请教是怎样实现的?谢谢

楼主:
看了Form类的函数,没有发现合适的。不知道是属于哪类?

网友A:
分别对这三个进行操作,录一个脚本保存,然后看下里面是怎么描述的,然后在skill里面调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别对这三个进行操作,录一个脚本保存,然后看下里面是怎么描述的,然后在skill里面调用就行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