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3-96FBGA里面哪些管脚网络能互换?

楼主(2014-12-25):
请问DDR3-96FBGA里面哪些管脚网络能互换?数据信号DDR_D*可以互换吧,地址信号DDR_AD*能不能换呢?还有控制和使能信号能不能换呢?

网友:
    数据线可以,(D0-D7数据线可以互换)但是每组的差分DQS/DQM不能调换.

楼主:
    地址控制网络(AD*)呢?能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