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时的上升时间怎么定量设置

楼主(2014-12-25):
就这个,好像只有ICmode里边设置上升时间,而且也不知道是多少?
还是说是驱动器模型包括了这些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 stimulus

 谢谢版主,我知道了

网友B:
芯片引脚模型设置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引脚模型设置 可以

是那个slew time吗 ?我发现好像没有直接设置RT的 ,只能设置频率,然后RT=10%*周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slew time吗 ?我发现好像没有直接设置RT的 ,只能设置频率,然后RT=10%*周期

是的  可以设置的

网友:
是的, 由驱动器模型包括了这些信息。

网友C:
按下图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图设置即可

我这边没有这个选项啊,是版本不同还是设置不同啊.我用的8.2.1

网友:
哦,那个版本确实貌似么有。

网友(2015-08-13):
哥们,你设置好了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麻烦问下你咋设置的,我也是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