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 看看我这个9.5出什么问题了吗?

楼主(2014-12-25):
我昨天用着用着电脑,突然就图标变成白色,不能打开PCB填出窗口说不识别。后来我改了下属性里面后能打开了,但是图标变成图里那种了,怎么回事?怎么能显示正常图标呢?

网友:
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哈哈

你怎么修好的?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被其他软件打开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修好的?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右击有那个出问题的pcb的图标-属性-在常规里面点更改-弹出一个打开方式的对话框点击浏览-找到安装PADS目录下的layout源文件如下图-在打开方式里就会有layout的图标可以选择了,选中它然后确定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5-01-28):
    你这是开打方式错误,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