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SPICE模型,RLGC,Netlist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4-12-25):
大家好,请问在做信号完整性分析时常用到的S参数,SPICE模型,RLGC,Netlist,它们有何区别和联系?
求高人指点,希望尽量详细。
谢谢!

网友A:
EDA学堂里有我的视频教程,一句2句可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学堂里有我的视频教程,一句2句可说不清楚

哪一节?

网友:
《传输线特性与Hspice仿真分析》有RLGC 和spice 模型,和netlist,S 参数还没录制。

网友B:
简单的来说:
RLGC主要针对通道,也就是常说的传输线
spice模型有简单被动传输线和包含较多长宽及寄生参数的主动元件。
netlist就是电路图以spice语言的方式表述
s参数,中文叫散射参数,实质上是归一化的端口矩阵参数,通过光的反射,散射你就可以了解其作用:,对应各个端口的入射,反射电压比,若为被动传输线可以和RLGC相互转换。若为主动,则只能直接调用当做行为级模型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来说:
RLGC主要针对通道,也就是常说的传输线
spice模型有简单被动传输线和包含较多长宽及寄生参 ...

Allegro从原理到PCB生成的网表就是这里的netlist?

网友B:
那也是netlist,不过不能用来仿真
仿真的netlist是spice语言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netlist,不过不能用来仿真
仿真的netlist是spice语言描述的。

那Netlist和SPICE模型有什么区别,语法都一样,能否说Netlist就是SPICE模型?

网友B:
电路和元件有什么区别,netlist和模型就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PICE模型加密的,看不了。有些简单的可以看。但要懂spice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元件有什么区别,netlist和模型就有什么区别。

这倒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那就是说元件用SPICE语言进行描述,就得到了元件的SPICE模型。
由这些SPICE模型组成的电路,再用SPICE描述就得到了仿真的Netlist。
这样理解可有不对?

楼主:
多谢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模型加密的,看不了。有些简单的可以看。但要懂spice语言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