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按键方案

楼主(2014-12-25):
各位大神,求教触摸按键方案或者芯片,我想做一个类似于微波炉上的触摸按键,一个就够了,但是需要低功耗。请大神支点招,如果用单片机配合阻容网络直接来做,我怕效果不好,有使用过专用ic的么?希望一个非常小封装然后低功耗的ic来检测。拜谢!

网友:
利用电容充放电原理做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223B

谢谢哈,感觉还是蛮适用的,这个用起来有什么地方注意没?datasheet有点简单,PCB 布局布线有注意地方没?比如如何防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感觉还是蛮适用的,这个用起来有什么地方注意没?datasheet有点简单,PCB 布局布线有注意地方没 ...

PCB没那么多讲究,一般布局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使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这个试试看

希格玛的

网友:
触摸PAD走线要细,走线不要太长,PAD附近和背面不要有其它走线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