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把一排元器件的间距弄成一样的?

楼主(2014-12-25):
只能够通过设置网格自己摆放么?

楼主:
可能没有说清楚,就是我排了一排电阻,但是没有按规则排放,然后我把它们对齐了,但是怎么确定这些电阻之间间距是一样的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 array

怎么操作?请问

网友:
直接设置坐标。

网友:
坐标,同求简便的方法

网友:
选择元器件,创建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