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 和 7.9.5能够共存吗?

楼主(2014-12-25):
如题,要不要删除旧的版本?

网友:
我搞了几天共存有问题。希望大侠解题。

网友:
没有VX.1和谐 文件,没办法试试

网友:
不需要,可以共存。应该是你的软件出问题了,重新安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 何共存,请讲下方法呀

网友:
没什么特殊说明的,只是每次只能使用一个版本。在更换另一个版本时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
好像不行,先安装的vx,再安装EE795,EE795的DxDesigner运行不了了。

网友:
亲,完全可以完美共存的!他是同一个软件就是版本不同,和以前的低版本和高版本共存是一样的,只需要切换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