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画50欧姆微带线,不知道板层厚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4-12-25):
例如:第1层走线,第4层为参考地,不知道1-4层的板厚,怎么通过软件计算?

网友A:
板厚是结构设计的时候定好了的啊。你找结构要一下板厚参数。再根据板厚叠层。。你第一层走线,第四层是参考层。那还参考毛线啊
通常是第一层参考第二层平面,第四层参考第三层平面。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第一层参考第三层或第四层参考第二层

如果知道板的总厚度如总厚是1.6MM。可以让板厂协助计算你要走多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是结构设计的时候定好了的啊。你找结构要一下板厚参数。再根据板厚叠层。。你第一层走线,第四层是参考 ...

第一层走线,第4层为参考地,很正常啊。如果第2层为参考地,与射频线就挨得有些近了。

网友B:
问板厂啊。顶底层的铜皮,阻焊,丝印都是占厚度的,还有误差什么的。这些板厂都门儿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板厂啊。顶底层的铜皮,阻焊,丝印都是占厚度的,还有误差什么的。这些板厂都门儿清。

OK,了解

网友:
我感觉很多时候阻抗是由板厂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