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1中难道没有PADS转换器?

楼主(2014-12-25):
软件安装后(32位),allegro,DA、DC、BD转换器都有了,唯独不见pads转换器,不知为什么?另外安装时有的组件就提示缺少license,有Constraint Encryption,Constraint Manager Aotomation,XDM Library Client Server Integration三个组件,难道安装之前要先设置license?不知是否有人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
软件642位的很多都没有,PADS的可在PADS本体转换。( _& c( Z/ w. c& O& }

楼主:
看来只有从7.9.5中去找了。

网友:
最好是各个软件都在菜单上有转换接口,哪多么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