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转15x

楼主(2014-12-25):
allegro环境下使用skill,必须要先载入后才能使用相关的命令,一种方式是直接在COMMAND窗口输入skillload("SKILL文件名")来载入,这种方法只针对当前开启的allegro才有效,另外一种方法是将载入语句写入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内来实现ALLEGRO启动时自动加载,这种是比较通用的方法,下面以此方法为例。

一,查看环境变量所在目录
1.
通过查看电脑环境变量中的HOME变量值. 例如HOME变量为d:\ ,那实际的allegro.ilinit文件路径应该放在d:\pcbenv目录下
2.
直接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echo $localenv 也可以得到实际的环境变量目录。
在环境变量目录下如果没有allegro.ilinit文件,可以新建一个文本文件,然后修改文件名即可,allegro在启动时会在环境变量目录下查找allegro.ilinit文件,并执行其中的SKILL语句。可以把allegro.ilinit理解成一个ALLEGRO自动启动的SKILL文件。

二,allegro.ilinit文件的编写
大家经常见到的allegro.ilinit文件内容如下:
;--------------------------------------------------------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kill")))
load("xxx.il")
;--------------------------------------------------------

以上代码都是标准的SKILL语句,下面介绍所使用到的函数:

getSkillPath() ;函数,作用是获取ALLEGROSKILL PATH列表,此列表所包含路径中的SKILL文件可直接使用相对路径调用。
append1 ;函数,在列表中添加内容,append1(getSkillPath() "D:/skill"))) 的作用就是将D:/SKILL这个目录添加进SKILL 路径里,这样只要123.il文件放在D:/skill目录下就可以直接使用load("123.il")来调用。
buildString ;LIST类型组成字符串,此函数可以省略
setSkillPath ;函数,根据重新组成的路径设置SKILL PATH.
load ;载入函数,如果SKILL带有密码,写法为load("xxx.il""password");另外也可以使用loadi函数。

使用以上代码后,可以将SKILL文件放入指定文件夹以方便管理,
另外,因为PCBENV目录默认包括在SKILL PATH中,所以如果不使用上面语句,也可以将SKILL文件放入PCBENV目录下,使用相对路径调用 ,如load("test.il");
如果在其它位置也可以使用绝对路径调用,例如load("d:/skill/test.il")

保存allegro.ilinit文件后, ALLEGRO命令行里执行skillload("allegro.ilinit") 所有加载的SKILL即可生效,当然也可以重开ALLEGRO.

三,在allegro.ilinit的中定义快捷键
使用axlSetAliasaxlSetFunckey函数

axlSetAlias("F2" "oops")

网友A:
    求楼主做成skill直接发出来,帮帮我们这帮只能站在黄线外面看的屌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做成skill直接发出来,帮帮我们这帮只能站在黄线外面看的屌丝。

    你可以看一下

    在16版本SKILL使用这个这个指令然后会down到15.7通过15.7 15.7里面可以down到别的几个15版本

网友(2015-05-20):
    报错是怎么个情况啊
    WWW.EDA365.COM
    Release By deargds
    Downrev 16.x to 15.7
    E- Form field label not found
    E- Window is disabled, command may not be allowed: fillin ____temp.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