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硬件上是如何检测耳机是否插入的

楼主(2014-12-26):
    手机硬件上是如何检测耳机是否插入的,

网友:
    耳机插座其中一组开关可以检测是否有耳机插入,像很多DC座一样

网友:
    耳机座子上面有个检测的pin的,插进去就撑开,拔出来就短接什么之类的玩意。类似于带有CD检测的SD卡卡座。

网友:
    MTK 的平台有两种检测方式ACCDET和EINT中断,EINT脚一般与耳机的左耳相连,耳机插入时,检测电平变化

网友:
    检测方法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