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下图这种原件的封装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4-12-26):
原理图体现三个脚,封装是八个脚。           我本来说也画三个焊盘,然后再其他脚当异形封装画出来出来,但是上面不同意,说体现不出来,明明八个脚为什么给搞成三个脚。     难到要画原件LOGIC的时候把其他脚也画出来,但是那样又太不伦不类了。如果不画出来直接在属性里面添加管脚,出来以后又和该连起来的管脚连不起来。

所以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非也非也,原理图应该和pcb一一对应,把所有脚都画出来才合理。
不过看图5,6,7,8应该是一个脚,一个异型焊盘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也非也,原理图应该和pcb一一对应,把所有脚都画出来才合理。
不过看图5,6,7,8应该是一个脚,一个异型焊 ...

其实就三个属性 G(1.2.3) S(4) D(5.6.7.8),全部8个管脚画出来?有点畸形的感觉哦。

网友:
这种封装再常见不过了。你认为封装有多少个脚就画多少个脚出来,不管它们物理上是不是一个脚。

网友:
画封装只是过程不是结果,这个过程是为了达到令PCB能把电路合理地连接起来这个结果,只要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对的。

网友A:
我认为管脚一一对应最不容易出错,不怕样子怪异。
这是按我习惯画的,可以参考。别直接用!!尺寸都是我随意选的,阻焊也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管脚一一对应最不容易出错,不怕样子怪异。
这是按我习惯画的,可以参考。别直接用!!尺寸都是我随 ...

多谢,我以前也是用的这个办法,看来都是这样用的。 那就不管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