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安装EDA365实验室里面的EDA365 skill异常

楼主(2014-12-26):
如下图,安装就一直停在这个画面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仙遇到吗?

网友:
遇到这个状况的话,请手工修改allegro.ilinit文件,在allegro.ilinit中添加一行
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然后保存重开Allegro.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756-1-1.html
按照里面版主提到的办法安装后成功了。但是如下图所示,里面skill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756-1-1.html
按照里面版主提到的办法安装后成功了。但是如下图所示,里 ...

点击Register命令进行在线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Register命令进行在线注册。

恩,不好意思,没看到,我已经注册了。哈哈。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不好意思,没看到,我已经注册了。哈哈。谢谢版主。

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是没联网的可以用吗?

网友B(2015-04-17):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是没联网的可以用吗?

断网试下,就知道了。我认为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网试下,就知道了。我认为应该可以。

写allegro.ilinit文件失败,跟网络没有关系。

网友:
    裝好後,菜單的簡體中文變亂碼,該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