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有没有办法将所有有交叠的shape全部Merge到一起?

楼主(2014-12-26):
如题,一堆shape有交叠,可以手动全部merge。请问有没有办法自动Merge?
用Merge函数有个问题是两个shape必须重叠,有时候两个shape并没有重叠,但这两个shape分别与第三个shape重叠,这种情况程序怎么判断呢?有没有判断两个shape重叠的函数?

网友A:
    可以参考axlPolyOperatio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axlPolyOperation函数

    这个我知道,比较麻烦的是这种情况:
    两个shape并没有重叠,但这两个shape分别与第三个shape重叠,这种情况直接操作前两个shape肯定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比较麻烦的是这种情况:
    两个shape并没有重叠,但这两个shape分别与第三个shape重叠,这种 ...

    从一个SHAPE开始,循环合并与之相连的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一个SHAPE开始,循环合并与之相连的SHAPE。

    怎么判断两个shape是否相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两个shape是否相连呢?

    用axlPolyOperation来判断两个SHAPE的POLY是否有交集

网友:
    axlPolyOperation函数的参数并不是只能接受两个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xlPolyOperation来判断两个SHAPE的POLY是否有交集

这样也有个问题,我是这么操作的:用axlSelect函数分别选中两个shape,获取到dbid。然后用axlPolyOperation,操作方式选的"OR",这样的问题是如果两个shape没有重叠,axlPolyOperation执行的结果是第一个选中的shape,这样就实现不了我要的合并两个shape的功能了。

网友:
    求大神做好了,发出skill给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2017-01-25):
    有哪位大大能提示一下怎么循环合并相连的多块SHAPE?用foreach list元素里的poly,再axlPolyOperation ,这个思路对吗?

网友(2017-06-09):
    这个一般都是手动弄得

网友B(2020-06-19):
    直接录制一个script,merge shape,选择所有的shape

楼主(2020-10-22):
引用 网友B:
    直接录制一个script,merge shape,选择所有的shape

    有些Shape原本没连在一起,当与其他shape连在一起后才可以merge。这种录script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Shape原本没连在一起,当与其他shape连在一起后才可以merge。这种录script也不好使。

    你说的不是有交叠的shape进行merge嘛,没有交叠的shape你也想merge到一块,那就不是merge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