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闪存S29GL256S和一片IS61LV25616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26):
麻烦有经验的人士给介绍下有那些要注意的,我还没有开始看数据手册,准备发了这个贴再去看。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能并排着放,不然就得每根线打孔了,这个数据线应该要做等长处理的,如果不是并排放,错位开了那等长又该咋个处理?              有没有差不多的这个样本给我参考一下,或者给几点建议。谢谢

边看数据手册边等回复。

网友A:
估计没有人回复你,
为何需要用两片?不够大?如何接的?
FLASH的速度都不高,一般都不需要做等长,“差不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人回复你,
为何需要用两片?不够大?如何接的?
FLASH的速度都不高,一般都不需要做等长,“ ...

多谢

网友:
内存拉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