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如何做这样的焊盘 求教

楼主(2014-12-26):
现在做功放类产品很多,之前用的是AD,现在在学cadence 有一个疑问,向有经验的“站友”请教一下;
TI 的数字功放芯片 ,有一些在芯片底部有一个焊盘,用于散热;封装在底部有一个焊盘,正反面都开窗(正面是要上锡膏的),中间有很多过孔用于散热。用AD 做这种封装就很好做(如图); 但是不知道用cadence 这么做这种封装; 请“站友”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那个孔在做封装的不要做了,等画好板后最后打孔就好了,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孔在做封装的不要做了,等画好板后最后打孔就好了,都是这样做的。

哦,好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