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ATA连接器端口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4-12-26):
SATA连接器端口设置问题求解,没有参考地平面,除了导线就是介质,如何设置端口,求解,谢谢

模型已经上传

网友(2016-04-22):
没有看到模型

网友:
连接器上不是有GND连线嘛?可以选择连接器的GND pin啊

网友(2017-06-19):
可以尝试 将GND的sheet 延生至信号 那边,再从信号上j加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