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shape to shape,shape to line间距设为0,实际仍有20mil间距

楼主(2014-12-27):
1金币
在spacing约束设置里,将shape to line, shape to shape的间距设为0,结果实际仍有20mil的距离。
如果设为10的话,实际距离约为25mil.
我看过网络间距,以上两项也是0.
约束设置:

敷铜间距:

线到铜间距:

网友:
设0应该是软件判断为非法设置所致,但是设10实际为25有点奇怪,非0的情况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设10实际为25,看下这个数据是不是15了?

网友:
动态铜中应该有设置间距

楼主:
    谢谢路上两位,应该就是动态铜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