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平面局部铺铜对设计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4-12-27):
请教:板子密度比较高,孔较多,有些板子的电源平面只是局部铺铜,这样做对设计有影响不

网友:
看电路速率和规模,速率不高的问题不大,电源平面尽量大些比较好。

网友(2015-02-04):
    如果阻抗要求和EMC要求不高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对阻抗,EMC,EMI要求很高的话,尽量还是使用全部铺铜,或者对重要信号线下面的铜保持完整。

网友:
    不影响其他走线的阻抗以及耦合的情况下,应该是越大越好~~

网友:
    也可以考虑用多层普通来弥补一下铜少的问题。

网友(2015-03-23):
    只要保证载流量,加足够的滤波电容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5-04-30):
    要看电流大小和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