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點與格線的問題

楼主(2014-12-27):
請問一下怎麼要把PCB預設的格線改成格點,每次開啟新的PCB都要透過Grid Manager改成格點,請問是否可以改成預設是格點?
我使用的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13.1.2

网友A:
你设置后将它设为模版,以后开启新设计时直接调用模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后将它设为模版,以后开启新设计时直接调用模版即可。

大大可否詳細說明,我是layout 新手,调用模版不太會用

网友:
    这种问题都贴出来,ad软件用到我都不想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