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防护布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有没有用过

楼主(2014-12-27):
为了减小信号线之间的串扰而用的防护布线,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向各位前辈请教
1、防护线的网络应该是什么?
2、防护线两端应该怎么处理?
3、很少听到防护布线,它跟包地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防护线要将被保护线全部围起来,如果被防护线是模拟信号,那么就需要模拟地来防护,如果是数字信号就需要用数字地来防护,还要保证防护网络的干净,防护线最终要接地,不能是悬空的。

网友:
就是一个隔离的概念。多用于数模,射频,微波上面。理论就是数字信号的串扰能力通过就近的地网络回流。减少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