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DLinks转换BRD文件,出现如图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12-27):
SPDLinks转换BRD文件,出现如图错误,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是Extracta.exe 的路径有问题,

同意,请进入setting设置extracta.exe路径到X:\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extracta.exe X为你的程序安装的盘

网友B(2015-03-05):
引用 网友A:
是Extracta.exe 的路径有问题,

ENV呢?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V呢?怎么设置 谢谢

share\PCB\TEXT\ENV

网友(2015-11-26):
引用 网友C:
谢谢,搞定。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搞定的,我最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网上找的说是改env和extracta的路径,我看了我的,路径是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望楼主指导~

网友(2021-10-21):
    我的没有找到extracta.exe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