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博士工程文件里的Device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12-27):
问题一:于博士工程文件里的Device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vot3_sot223_ams1117_adj.txt中的内容
(DEVICE FILE: VOT3_SOT223_AMS1117_ADJ)

PACKAGE SOT223
CLASS IC
PINCOUNT 4

PINORDER VOT3_SOT223_AMS1117_ADJ GND/ADJ TAB VIN VOUT
PINUSE VOT3_SOT223_AMS1117_ADJ POWER UNSPEC POWER POWER
FUNCTION G1 VOT3_SOT223_AMS1117_ADJ 1 4 3 2

PACKAGEPROP PART_NAME VOT3
PACKAGEPROP VALUE AMS1117_ADJ

END

问题二:于博士视频第41讲
1. 设置器件模型,加载模型库,赋予器件模型中的器件模型加载的时候怎么找不到,这个模型是要自己制作吗;

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能给描述一下吗

网友A:
device好像就是allgro的器件封装吧,至于生成,在allegro package file->create device,好像这样吧。如果觉得麻烦,可以按照orcad library builder,这个大多数封装都能自动生成,方便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好像就是allgro的器件封装吧,至于生成,在allegro package file->create device,好像这样吧。如果 ...

哦,谢谢啊!那41讲的加载器件模型,这个模型是怎么创建的,我按照步骤设置有的模型没有

网友:
这个好像是SigXplorer用到的仿真模型吧,这个在analysis->modules browser->set search path应该可以指定吧?主要是,我其实是做软件的,只是想多学点,没做过复制的硬件,所以也不清楚。要不问问其他网友吧?

网友:
    分立器件的模型可以自己创建,芯片、连接器等器件的模型需要找厂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