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7.0什么时候出?

楼主(2014-12-27):
SPB17.0什么时候出?

网友:
15年上半年

网友A:
17.0,多了什么功能,3D布线,还是自动布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0,多了什么功能,3D布线,还是自动布线?

目前个人觉得最亮的几点:
1,焊盘制作过程简化,常规化的形状参数可以自动填充,flash只做什么关联的可以在padstack界面直接调用,不过还是不像AD那样简化,影响不大,焊盘一个尺寸一辈子就做一次。改进还是比较明显的;
2,增加同步团队协作,即我打开指定路径的PCB工程,你他她它的随便那个对象, 也可以在另外的PC上随时加入/退出和我一起layout,然后我们两边所有变动均可实时同步更新显示,最多支持5个成员,还有什么home work mode什么的,带回家layout,第二天再同步过来,谁用谁知道;
3,shape edit mode:在此模式下,未来的铜皮修改slide就会变得更容易,比如你要在铜皮某个长100mil的边上把某50mil往外/内拖动,现在不可能,只能挖/补,将来算法会做的跟修线一样顺手,然后锐角拖动算法优化等等,反正铜皮修整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修铜皮修到死了;
4,最爽的一点:铜皮编辑模式下,可以统一修改铜皮拐角类型和尺寸,什么ARC,45度拐角了,执行命令后,全部改成25mil拐角什么的,以后再也不用打开格点一个一个画/切了,欧也;
5,当然更帅的一点,windows支持仅限X64,所以32的就OUT吧。现在随便一个电脑都可以跑allegro,将来换成X64,哈哈,CPU发挥100%,那流畅度,刚刚的,期待吧同志们。
其他改动也不少,约束管理器修改更方便,很多小优化什么的。

期待17.0的到来,HOHOH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个人觉得最亮的几点:
1,焊盘制作过程简化,常规化的形状参数可以自动填充,flash只做什么关联的可 ...

还不错。个人觉得16.6已算是比较好用的了。

网友:
准确时间是2015年3月11日到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