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小白求问SigXplorer和Hyperlynx一些差异

楼主(2014-12-28):
看到文献里说,HyperLynx软件主要包括了原理图仿真工具----Linesim,可以用于没有布板前对于一些重要信号或者敏感信号的约束设计,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布线后的优化调整,如终端匹配电阻值的选择等。布线后的电路板仿真工具…-Boardsim,可以用于布线后对于整板线路或者部分重要信号进行仿真,设计者可以根据得出的报告进行修改或完善。
也就是说Hyperlynx可以直接用原理图进行SI仿真
SigXplorer呢?

网友:
sigxplorer原本就是个拓补分析工具,你说能不能做原理图分析呢?

网友:
原理图仿真是指presim,sigxplorer也是可以手动建立拓扑,进行presim,添加约束规则,类似line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