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去掉nc焊盘会影响焊接吗?

楼主(2014-12-28):
bga封装去掉nc焊盘会影响焊接吗?

网友:
没见过去掉nc焊盘的

网友:
比较少见这种做法,而且不知道去掉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无非在焊接的时候只焊到有讯号的几个PAD  NC的都悬空了

网友:
去掉NC的都悬空了,焊接是可以继续 。比较少见这种做法

网友A:
一般不建议这样做,这样做特别是在回流焊时有影响  X-RAY 看的时候也有影响  以为搭载不好,所以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B:
少个焊盘,节约PCB空间,为了PCB走线可以走出来。一般尽量不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个焊盘,节约PCB空间,为了PCB走线可以走出来。一般尽量不少用

就是这个目的,想省点空间。0.5mm的BGA球间距,想去掉NC焊盘这样方便出线,可避免在焊盘上打孔。
想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建议这样做,这样做特别是在回流焊时有影响  X-RAY 看的时候也有影响  以为搭载不好,所以不建议这样 ...

稳妥起见,保留了NC焊盘。信号线在BGA焊盘上直接打孔扇出,多出了点加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