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何为Cadence SQ?

楼主(2014-12-29):
大家好,到底什么是cadence SQ 啊?是说的SigXplor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版主,SQ的仿真信号完整性应该远不如ansoft这些专业软件精确吧?

网友:
老版本的仿真软件,他存在的意义,远比精度的作用高太多了!不用纠结!

网友:
SQ号称是能保证在1T以内精确,个人感觉10GHz以下还是可以的,这是由被动通道的算法决定的,SQ主要的算法是BEM2D,EMS2D,两种算法一种是类似于ansys Q3D,一种类似于SIwave,EMS2D毕竟是2D的算法,Z方向的理想条件对于高次谐波的反射耦合考虑不周全决定了对于一些复杂走线难以考虑完美。10GHz以上的走线过孔建议使用HFss或者CST。
不必过分强求精确,根据自己的项目实际需要选择就好,工艺以及测试还有公差,如果真要那么精确那就得做各种误差的统计分析,可是有几个项目的里程碑经得起你做统计分析来确定每一个元件每一种传输通道设计。
事实上仿真始终无法全部替代测试,仿真的意义在于向导设计,不在于完美设计。所以,别把仿真想得多高端,不过是一个虚拟的测试验证或者调试而已,然后根据验证结果调整设计再验证,不过这个验证的时间少了一个制板的开发周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