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kill运行录制好的脚本?

楼主(2014-12-29):
如何用skill运行录制好的Script?

网友A:
axlShell("replay xxx.s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Shell("replay xxx.scr")

谢谢 可以运行指定路径下的脚本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以运行指定路径下的脚本文件吗?

如果文件不是放在scrpath下面的,就用绝对路径或者相对路径

网友(2015-02-09):
啥时候才能看到帖子呢?等级不够啊

网友:
使用绝对路径就行。也可以直接在ENV中设置快捷键:
funckey xx replay x:\SCr\xx.scr

网友:
楼上真理,不需要动用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