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Protel应用技巧问题

楼主(2014-12-29):
      在PCB走线走线过程中,发现有些走线,比如:某个点到某个点之间走线必须3mm.。但是该点同时又和其它点相连,其它一些走线不需要达到3mm(实际上也无法做到)。  有没有可以做到,单独点到点走线设置之类???

网友A:
    我试了一下,规则上面设置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规则上面设置没成功

   办法是有的,只是比较麻烦,看来只有采取笨的办法了

网友(2015-11-05):
    直接在规则上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