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hilight symbol

楼主(2014-12-29):
    想請問個位大大,有可以輸出 hilight 零件 的 RefDes and 座標的 skill嗎?

    謝謝

网友:
    试下这段代码
    1.         f = axlTempFile()
    2.         port = axlDMOpenFile("TEMP" f "w")
    3.         foreach(p axlDBGetDesign()->symbols
    4.                 when(axlIsHighlighted(p) && p->refdes
    5.                             fprintf(port "%-15s\t(%P)\n" p->refdes p->xy)
    6.                 )
    7.         )
    8.         axlDMClose(port)
    9.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f "TEST" nil list(56 12)))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直接貼在command下嗎?

    如果是的話,則出現下列訊息
    E- Command not found: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f TEST nil list(56 1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直接貼在command下嗎?

    如果是的話,則出現下列訊息

    直接加载下面的il文件,命令hs。

    423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楼主:
    安裝OK了喔
    非常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