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设置默认打开方式

楼主(2014-12-29):
始终无法设置dra,pad等的文件打开方式,明明点击浏览选择了对应的程序,还是没用,打开的时候还是按照PDF格式,我把PDF阅读软件么删除了还是没用,自动选择了其他的软件,真郁闷,搞了半天,求助啊~~~~~~

网友A:
    在文件上单击右键,进入打开方式,选择程序,找到对应的程序,并勾选“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单击确定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件上单击右键,进入打开方式,选择程序,找到对应的程序,并勾选“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 ...

    我是这样弄的,就是不行啊。真奇怪。以前可以的,昨天晚上吧candence重新装了一下,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改注册表吧。
    在HKEY_CLASSES_ROOT下面找到.dra,记下右侧默认项对应的数据名,用该数据名继续查找,找到后删掉这个数据名。
再进入打开方式,重新选择打开程序。

网友:
    如果一般方法不行,可以修改注册表。

网友:
    楼上正解,要修改注册表,因为你重装过了,现在装的路径和之前那个路径存在差异,在注册表里还是之前的,所以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