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 WAVE bondwire 设置~~

楼主(2014-12-29):
有谁了解在SI WAVE 里面如何设置后排BUMP的高弧度金线,因为目前7.0版本仅有一个针对所有金线的设置,

导致后排引出的金线和前排短路,擦~~~

网友:
目前好像没有发现怎么设置。
到是将 两排金线 分成2个die的属性 之后再倒入siwave 可以设置 前后高度.

楼主:
你的建议挺好的,学习了,虽然操作起来麻烦,还是值得一试

网友(2015-03-01):
    我是用ansoftlink解决的,不用ECAD

网友A:
    改成两种线型,分别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两种线型,分别设置参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