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Y(bcm 54616s) 能发不能收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现有一博通的54616s,使用其SGMII(连接CPU1) to RGMII(连接CPU2)的功能。现象如下:1,CPU1 ping CPU2,CPU2能够收到报文,但CPU1没有不能收到报文回复;两侧RGMII信号,发现RGMII到CPU1,和回到54616S的接收端均有信号;
2,CPU2 ping CPU1,CPU1不能收到报文,量测RGMII,发现CPU2到54616的信号有,没有返回到CPU2的信号;
3,CPU1 使用跳线将SGMII连接到光模块,能够和外部正常通信;
4,将54616s设置为回环测试模式,然后使用CPU2(现在相当于54616s为CPU2 MAC的PHY)做回环测试,发现RGMII信号线的发送和接收均有信号;
5,将CPU2的RGMII信号的发送和接收信号线依次对接,做CPU2的RGMII信号的回环测试,没有问题;
6,将54616S的RGMII信号依次对接,在CPU1端PING CPU2(相当于报文由54616的RGMII的发送口直接传回接受口,然后再回传回CPU1),CPU1不能收到报文;
7;将54616S的SGMII信号跳出来接到光模块,然后接入交换机,使用CPU2 ping交换机,在交换机上看到接受到的包全部显示为CRC错误
以上,请教专业大神,能否判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小弟愚见是在54616S的RGMII接受到信号后,没有正确解码。请排除等长和阻抗的原因,已经做了控制。

网友A:
RGMII信号接错了,这是唯一的可能,我就接错过。
你把bcm的datasheet和你的连接图发过来吧。

网友B:
很多年前剛入行的時候,我也發生過接錯 MII 信號。 >_<|||    所以規格書要仔細看清楚,接線時候要推敲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MII信号接错了,这是唯一的可能,我就接错过。
你把bcm的datasheet和你的连接图发过来吧。

接口问题肯定是最基本,也是最开始就想到去检查的,没有错!
经过仔细研究datasheet和尝试,今天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BCM54616S的内部RGMII的接收延时需要关闭!这个寄存器默认是出于打开状态的。由此推定是因为发送RGMII信号的CPU2没有按照常规来做,坑!该CPU2为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剛入行的時候,我也發生過接錯 MII 信號。 >_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关心。

网友C:
请问楼主,器件资料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器件资料怎么来的?

经销商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销商给的

好吧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