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89封装的两个焊盘怎么设置成一个编号

楼主(2014-12-30):
    如题目,SOT-89封装的2脚和顶部的脚是相连接的,那么
    做封装的时候,怎么把这两个焊盘设置为同一个号码,请问有人做过么?

网友A:
    把这两个焊盘做成一个shap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两个焊盘做成一个shape就好了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没有。
因为这样做这两个焊盘中间不能走线。。。

网友:
    在netin的时候 手动在TXT把那个大的PIN给接到2PIN的net上不就好了  或者直接原理图画成4PIN 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