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匹配电阻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30):
    想问一下各位大大,DDR在添加匹配电阻的时候,匹配方式为末端匹配,是不是只需要对AD/CS/CLK做做匹配就OK了,然后DQ/DQS/DQM不用添加匹配电阻。

网友:
    数据线,地址线,时钟线终端加匹配电阻

网友A:
    如果是DDR1,什么线都要匹配电阻;
    如果是DDR2/3,可以在软件上设置ODT(on die termination);
命令地址时钟线,如果内存是2片以下,可以不加,如果是4片以上,则需要加匹配电阻上拉到VTT。时钟线一般串两个电阻靠近源端。数据线,如果加10-22欧姆的串联匹配电阻,会有效降低EMI辐射,但会引起布线的麻烦。如果内存可以离CPU很近,可以不加。

网友:
    可以根据LAYOUT手册上的建议来进行匹配,这样做质量是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DR1,什么线都要匹配电阻;
如果是DDR2/3,可以在软件上设置ODT(on die termination);
    命令地 ...

谢谢,已采纳此建议,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