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某个net其对应的规则及修改?

楼主(2014-12-30):
    各位好!

    规则方面的skill请教下,
    比如:目前"GND" 网络,SHAPE to  SMD PIN的间距是0.127mm,要改成0.4mm,
    是不是要先找到"GND" 网络运用的就那个规则,比如是"default",则修改"default"规则对应值,请会人的网友提示下,要用到那些函数,谢谢!

网友:
    Edit-> properites选择net,然后点选你需要的网路,应该就可以看到它的规则了,然后还可以设置规则

网友:
    获取设定于net上的规则名
    scn = car(setof(x axlDBGetDesign()->nets x->name=="GND"))->prop->SPACING_CONSTRAINT_SET

    修改
    axlCNSSetSpacing(scn layer 'smdpin_shape axlMKSConvert(0.4 "mm"))

楼主:
    版主你好,按你方法调试了下,有个疑问:
    scn = car(setof(x axlDBGetDesign()->nets x->name=="GND"))->prop->SPACING_CONSTRAINT_SET
    =>nil

    scn = car(setof(x axlDBGetDesign()->nets x->name=="GND"))->prop->??
    =>(PHYSICAL_CONSTRAINT_SET "PWR" BUS_NAME "PWR" NO_RAT t LOCGCAL_PATH "@\\XXX\\.schematic1(sch_1):gnd"
    )

    并没有找到SPACING_CONSTRAINT_SET的规则名称,是不是代表是“DEFAULT”规则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按你方法调试了下,有个疑问:
    scn = car(setof(x axlDBGetDesign()->nets x->name=="GND"))->p ...

    不是的,要综合判断这个net是否是属于NETCLASS,XNET,BUS,DIFF_PAIR等的成员,然后根据其父类的规则设定去读出这个net的设定

网友:
    相关函数有axlDBGetGroupFrom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