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到router出问题

楼主(2014-12-30):
直接看图:

在layout里边直接转router,就TM的弹出这个玩意,前面在用的时候提示出问题就退出了,在打开就这样... 而且之前正在打开的所有文件都变成只读文件,包括logic文件,修改后只能另存为。这是选择中文的时候遇见的,以前也有有过一次,单不记得是选的什么语言..不

楼主:
现在router暂时无法使用..

楼主:
忘了一点,软件是9.5版本的。以前那一次出现这问题的时候还导致PCB文件变成空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一点,软件是9.5版本的。以前那一次出现这问题的时候还导致PCB文件变成空的文件...

你在PADS Layout中将PCB以DXF格式导出后,再打开PADS 导入刚导出的DXF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安全的做法就是关闭layout 重启router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输入i后,报错是这样的,求解决

    ERROR: Pour Header on layer Top near (-8587, 12120.11) (Name: POR93625893, Id: 0)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9699, -45919.79) (-7475, -42568.79)

ERROR: Pour Header on layer Top near (-5962.5, 10553.11) (Name: POR98393670, Id: 1)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6924, -47259.79) (-5001, -44362.79)

ERROR: Pour Header on layer Top near (-7564.5, 15089.61) (Name: POR44156461, Id: 2)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8700, -42957.79) (-6429, -39591.79)

ERROR: Pour Header on layer Top near (-4121, 10325.11) (Name: POR44043674, Id: 3)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5282, -47839.79) (-2960, -44238.79)

    ERROR: Pour Header on layer Top near (-20228.5, 11066.61) (Name: POR12002779, Id: 4)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21295, -47007.79) (-19162, -43587.79)

    ERROR: Pour Header on layer Top near (-25817.5, 9789.61) (Name: POR14223429, Id: 5)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26787, -48022.79) (-24848, -4512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