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扇出的过孔堆在一起?能不能往外再出点?

楼主(2014-12-30):
    各位大神 ,我对pcb上的元件做扇出操作,结果出来的过孔都堆在一起,而且线也很短,如附图。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多层板一般走的都是高速信号线,需要尽量在内层走线,保证信号质量,表层的pin通过打孔到内层走线,表层的线要越短越好

楼主:
    谢谢了,大神。不过,过孔堆在一起不会短路么?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把规则设大点再扇出

楼主:
    谢谢!“把规则设大点”----这个怎么操作?麻烦说具体点,是新手,多包涵!

网友:
    其实这种可以手动扇出 部分孔可以出里面

网友:
    进行扇出设置啊 亲

网友:
    扇出设置里面有一个扇出长度设置,你指定一下就可以了。好多事情是要自己摸索试的。

楼主:
    “扇出设置里面有一个扇出长度设置,你指定一下就可以了。好多事情是要自己摸索试的。”--我用的是16.6,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扇出设置里面有一个扇出长度设置,你指定一下就可以了。好多事情是要自己摸索试的。”--我用的是16.6,没 ...

    也是醉了

楼主:
    呵呵,新手上路,向前辈多请教可以节省时间啊

网友:
    OP面板上的啊,亲。。

楼主:
    能说具体点么?

网友:
    看这不像手动打的孔,是自动打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把规则设大点”----这个怎么操作?麻烦说具体点,是新手,多包涵!

    16.X中执行Route->Create Fanout命令后,在Options面板上选择过孔类型(Via),打孔方向(Via Direction),Pin-Via Space设置Via与Pin的间距,Min Channel Space设置过孔之间的通道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