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怎么扇出啊

楼主(2014-12-30):
DDR2怎么扇出啊,按照BGA的方式扇出,没法走线了,2片DDR2,求大侠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层。。。

6层板,总共有3层走线,顶层,SIG1,SIG2。

网友:
ddr至少4层,内层走线,先按照bga扇出,然后走线的时候再调整,必要的时候相邻的地啊,电源什么的合用一个via。。
还见过2层走ddr的,一样布的通啊

网友:
DDR2的数据线是要走T型结构的   数据线在顶层引出来打孔         如果是扇出的两个孔之间走不开一条线  一种方法可以把孔打的小一点  或者线改的细一点  如果工艺或者信号上不能满足要求
第二种方法 可以在PIN的扇出方向改一下   我刚刚做的一个也是这样的  我改的扇出方向   改几个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