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EE里可以单独提取某个器件的封装么?

楼主(2014-12-30):
    RT:
    各位老师,EE里能像allegro一样自由的,单独的提取某个器件的封装么?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如果是中心库的话那里面肯定有了。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先从pcb中导出封装 然后再导入到中心库里面就OK了

网友:
    可以提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