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数电书本上的问题

楼主(2014-12-31):
这个T2怎么会一直导通的呢?VGS一直是0啊,然后我网上查到这个图

这个感觉比书本上对多了啊,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电平转换,我怎么看不对啊,VI = 1的话,经过与非门后V0是0啊,没有转换成12V的1啊

网友A:
    T2 为N型耗尽性,VP小于0,当VGS大于VP时导通,因此当VGS=0时,此管一直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 为N型耗尽性,VP小于0,当VGS大于VP时导通,因此当VGS=0时,此管一直导通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你的解答,第二个问题你能帮我也看看么

楼主:
    顶起来,14年最后一个问题,谁来解决啊

网友A:
    OD门 漏极开路 输出高电平与所接的电源有关,接5V电源 高电平输出就是5V,接12V的话高电平输出就是12V,我想是不是这个实现高电平从5V至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门 漏极开路 输出高电平与所接的电源有关,接5V电源 高电平输出就是5V,接12V的话高电平输出就是12V,我 ...

也许是这样子吧,我本来以为是输入1输出1,输入1为5V,输出1为12V

网友B:
    这是哪本书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本书的图?

    大学时候的教材,模电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许是这样子吧,我本来以为是输入1输出1,输入1为5V,输出1为12V

他只是实现IO电压转换,没有说这是buff,它本来是非门,还是非门,不会因为变了IO电压它就不是非门了。

网友:
MOSFET as Resistor

谢谢版主分享原理性知识,现在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只是实现IO电压转换,没有说这是buff,它本来是非门,还是非门,不会因为变了IO电压它就不是非门了。

    嗯,经过大家解释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