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串扰的疑惑

楼主(2014-12-31):
各位,小弟对串扰有个地方很不解,求各位大神指导。
书上说串扰是由于电磁耦合产生的,分为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两种耦合方式产生的串扰不一样,如下:

电路

A为干扰源

互感耦合

图中显示,远端串扰产生宽带为上升时间的负脉冲,近端串扰产生宽度为2倍传输延迟的正脉冲

容性耦合

图中显示,远端串扰产生宽带为上升时间的正脉冲,近端串扰产生宽度为2倍传输延迟的正脉冲

我的疑惑:
1.为什么感性耦合产生的远端串扰为负,容性的为正?
2.为什么感性和容性耦合产生的近端串扰都为正?
3.为何远端和近端会有差别?
4.在一般传输线中,感性耦合和容性耦合是否基本一致,可以抵消?

网友A:
1.感性耦合电流方向与原电流反向,这是电感基本特性,对于远端为电流流出,所以为负。对于容性,受害网络的瞬态端电势始与互容与攻击网络电势一致,电流始终流入端口。所以为正。记住电路分析的基本知识,感对电流储能,容对电压储能,不难理解。
要从公式上理解的话:
in*z=vn
if*z=vf
in if为流入近端的电流和流入远端的电流
z为端口阻抗,我们默认都为50ohms
v为攻击网络端瞬态电势
由基尔霍夫定律
in+if=i=Cm*dv/dt=vn+vf/z
Lm*di/dt=v=vn-vf
你就能推导得到
next和fext。

2.参考第一条,近端为流入,所以为正
3.由耦合电流方向决定。
4.均匀介质下远端串扰可以抵消。近端不能。

真是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感性耦合电流方向与原电流反向,这是电感基本特性,对于远端为电流流出,所以为负。对于容性,受害网络的 ...

版主,多谢你的回答,上次问过你关于RLGC模型,是否像下图这样?

容性耦合,感性耦合靠的是RLGC模型里面的C和L吗?感觉电感应该是,但是电容应该是两根传输线间的电容才对吧。

网友:
感觉...还是应该建立在基础知识上...如果觉得大学学得课程没有用,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和理解它。
请问两个线圈,线圈1和线圈2之间的互感与他们的有效感值是不是一回事?
变压器不难理解吧?还有为什么我们在设计多端口DCDC时,多端口上的电感不要平行靠近摆放?